TOSHIBA SATELLITE A100 不加电!付整机电路图

楼主(2010-05-06):
TOSHIBA SATELLITE A100   PCB:6050A2041301-MB-A04。有待机。为0.04A ,测量TPS51020输出电感上没有3.3伏和5伏的电压,按开关键没有反应,测开关键上开关引脚(PWR SWTN#3)为第2脚没有3.3伏或5伏的开机电压,如图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R_1WID~J8QKB%25]9]]VCZQ6B.jpg :
然后在测量开关引脚线到了下面图的U513的A 64同时该线还到了如图3的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H1F%7D%609PCWUF(_JFX%7DN(_UCO.jpg 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ADV)E0%7DOEG9KPF~EC64_A07.jpg U522端的第2脚。本人已测量到之U522的第2脚 ,第3脚有3.3伏的电压,但在U522的第一脚上没有电压,同时4脚,5脚也没有电压,我修到这里就晕了,不知从那里修了,请各位朋友给解决一下,

Toshiba A100.pdf

网友:
郁闷,这还没下就扣了10分呀

网友:
楼主看不到图哦,你重新编一下,个人感觉不上电只要有图纸基本上都能修得出

网友:
你查一下U1有没有工作

网友:
查+VBAT电压 、TPS51020 22PIN输出的+V5LA、U1的4PIN输出的+V5AUXON

网友:
我已经上传过图纸的啊!我在上传一遍 Toshiba

网友:
回5楼上的话,查+VBAT电压有16伏电压 、TPS51020 22PIN输出的+V5LA、U1的4PIN输出的+V5AUXON。这几种电压都正常,不知现在怎么查了啊,帮一下?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是记错了还是量错了,U522的第3脚是接地脚,不会有电压。U522是个逻辑开关,其逻辑关系是1*2=4,就是说一脚和二脚中有一个是低电平,都会在第四脚输出一个低电平。待机时其第一脚和第二脚都是高电平,当按下开关后,开关产生一个低电平到U522,U522会从第四脚发出一个低电平开机信号到南桥。目前来看,你需要解决二个问题,一是开关处没电压的问题,二是U522第一脚电压低的问题。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。

网友:
楼主太小气了,连下个图也要扣分,你这是变相的

网友:
回8楼上的话:U522的第3脚是接地脚我写错了。U522的1,2脚现在有3.3伏电压,问题是开关键上没有3.3伏电压,如我把这个3.3伏电压接到开关引脚上,可以吧?为什么这个系统共电TPS51020的输出电感上一直没有3.3伏电压和5伏的电压啊?是怎么产生的?不明白了

网友:
这不是我要的钱,有图纸大家共用就好,这不是我的本意!

网友:
测量TPS51020的9PIN电压正常否(ENBL1)

如果有高电位,在TPS51020其他外围工作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,更换TPS51020.
如果是低电位,则取掉D511试试

网友:
回13楼的话,测量TPS51020的9PIN电压正常。为5伏。更换TPS51020之后,还是和以前故障一样!另外本人

网友:
楼主,,不知你是用适配器还是可调电源呢?之前我修的时候,用可调电源修,,一定要打18。5V以下,,不然还不触发,,真奇怪,,明明是19V的主板啊

网友:
下载收的钱是系统自动扣的……和楼主无关

网友:
我下载备份一下

网友:
从图纸上看:+V5AUXON信号有效,TPS51020就应该输出+V3LA呀
量一下+V3LA输出端是否短路?51020的VIN是否正常?22脚+V5LA是否正常?VBST1电压多少?Q2是否顺坏

网友:
你是在求别人帮忙吗。下载图纸还要银子

网友:
没有钱下了有没有不要钱的

网友:
拿出问题出来交流,下载还要分。我晕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