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A50 使用过程 掉电

楼主(2010-05-06):
顾客反应东芝 A50以前使用正常一旦关机,再开机必须等一段时间才行。现在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,再开机没反应,要等一段时间开机才正常。请有经验的兄弟教我,谢谢啊
掉电

网友:
估计那个地方虚汗了

网友:
要查一下不开机的时候的一些电压

网友:
散热是否良好哦

网友:
散热没有问题,因为一旦开机使用一天都正常

网友:
使用一个小时就掉电是现在最近出现的

网友:
让我们一块期待解决问题的方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