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ASUSP4266的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6):
开机键上的电压只有0。5V,IO67脚也0。5V  是不是IO坏了

网友:
不是! 是5VSB 到开关针脚的电阻虚焊或烧毁的,跑线路回去就找到故障点了

网友:
开机键连67脚 短开 看看电压是多少   有可能IO坏拉低电压  或 上拉电压坏低了 发给IO错误信号不开机

网友:
从开关那里跑线看是那里问题,还有看下有没有开机苡片AS-016它爱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