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都这样子还能修复回来吗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个ASUS 上的IO芯片的引脚座上的锡没了,能不能用什么方法补回来!

网友:
锡没了可以补锡  要是底盘没有了 你只有飞线了

网友:
老兄啊,那几个引脚都哪里去了呀?是污垢覆盖了还是掉了?如果是污垢,那用酒精洗洗就差不多了,,掉了就麻烦点,有点位图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只有飞线补
不过这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和一双巧手

网友:
慢工出细活,这活我练了好久,到现在了,飞线水平还是了了的事。

网友:
飞线太细了,还有会掉,,,焊不上

网友:
台式机板值得您费那么大的工时修补焊盘和飞线吗?但是为了练手那就另当别论了

网友:
难度不小的。练手吧。不行就留着拆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莫点松香 涂点焊锡在IO脚上在焊上细线  焊玩后 在用胶棒粘上(点亮了在粘)

网友:
没得救了..

网友:
好象是松香涂得太多,烙铁温度太高,还有技术没过关所致!

先清洗干净再看看吧,没有焊点只能飞线了

网友:
就那么几根,你细心点,清洗干净,如有焊盘的保留,焊盘已掉的找到它的焊点。按它的旧迹印,在纸上划好图,标名那脚是IO上的那脚,将IO焊好,把那几脚挑起,然后将焊点的引线与IO的脚相接。试机好了,考机几小时,然后将飞线固定。

网友:
楼主放弃把,是笔记本主板还可以飞飞线,台机板子花这么大的力气不值

网友:
建议直接报废拆件,这样的板会把你头搞大,还浪费时间

网友:
飞线太不好弄了,还是报废了吧,不值得的

网友:
可以飞线,,但要能看出原来线的走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