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主板烧,出网络启动解决办法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天客户拿来机器,我一看内存槽烧了,问他,他说自己开机状态下拔下了内存烧的。小问题搞定之后进系统,发现不管怎么进都是反复的出现网络启动,而且出现就死机。无奈只好进BIOS屏蔽网络启动,可是七彩虹主板却没有网络启动的选项。换新网卡调网络启动还是不好使。郁闷好久。最后找到一个方法,那就是在主板上网卡芯片边上看到了跳线,把跳线帽拔下搞定了。拔下了跳线就相当于把主板上的网卡彻底的屏蔽了,这样再安上一个新的网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,最后终于在朋友的提醒下搞定了。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够很快解决。

网友:
其实有关闭网卡启动的选项,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

网友:
呵呵,学习了,下次直接取跳线,比进BLOS搞的强多了。,

网友:
[url=http://www.chinafix.com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192441&page=1#pid1519868.cn/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519868&ptid=192441]2# 瑞通科技 你知道就说下啊!

网友:
硬方法比软件办法好使,如果清除BIOS信息,它又会出现故障,设置跳线就不一样了

网友:
直接拆下来芯片 更快更彻底

网友:
我反复找了,确实是没有,网上有人说在电源管理里,我也找了。如果你再遇到七彩虹你可以看看。 2# 瑞通科技

网友:
个人手法一般,现在拆下芯片怕出现其它问题。没敢弄。问一个用风枪吹下来如果手法不好,别的件是不是有坏的概率? 6# 月饼

网友:
如果找楼主说的这样做,屏蔽了板载网卡,岂不是又要让客户增加一快网卡?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,希望大家手下留情,千万别拍砖。

网友:
他的主板能保住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至于说一个网卡应该算不上什么把。呵呵。不是我黑他。 9# 陈祖平

网友:
网络启动应该有单独菜单的,进系统前按CTRL+F10,好像是这样,就出来了。也许记错了。

网友:
你说的那个是SHIFT+F10,一般都是独立的网卡有的,个别板载的网卡也有。不过那个没用。因为是硬件的事,软件调试就显得没什么意义了。

网友:
在CMOS中有设置。

网友:
没遇到这种问题,方法不错,谢谢各位LZ了,学习了

网友:
直接吹下来更好吧。老师说,坏了还会供电的。

网友:
这要因板而异,不能一概而论的

网友:
按esc就能过去

网友:
直接吹下好些

网友:
一般主板BIOS不会没有关闭网卡的选项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