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主板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今天修了一块P35的主板没修好 毛病是开机后5秒掉电 插不插U都是一样 上U但是也不跑码 这个问题该如何修理呢 还有不是12V的问题大家不用往那个方向想了 免得浪费精力 还有耍过BIOS换过IO

网友:
很多INTEL的板都是刷BIOS就好,楼主不妨试试

网友:
这个我说过了耍过BIOS了

网友:
先常规检查吧
利用这不掉电的几秒,测量一下板子上的所有供电点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一试

网友:
拔掉12V供电管有没有试过?如果故障同上,就查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