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问题需按两次开关

楼主(2010-05-06):
开机问题需按两次开关键,第一次按没反应,第二次按就好了。关机不断电只需一次就可以开机,断电后要两次,电池有电,大吓帮帮忙!

网友:
你插上电以后会有一个延时,你可以试一下,如果插上电源1秒后再开机试一下,看是否还需要两次。

网友:
先检查机箱开关按钮的连线看有没有问题。取下来直接短接开机试试。

网友:
电源PG信号不好,换个电源就行

网友:
查一下 从ATX九脚 到开机排针这条线

网友:
开机控制3极管有问题,直接替换一个就好的。

网友:
说不清,没有人能帮你。最起码把主板型号说出来啊。

网友:
可能是IO有问题,换I/O试试

网友:
我觉得像求助帖子,最好在楼主自己解决问题后能告之一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