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845GV M2

楼主(2010-05-06):
各位兄弟,我的这块板烤CPU座子之前是不跑U,烤了之后测试没短路,但现在一触发掉电,拔掉4PIN也是这样,有没有好的思路?
cpu
掉电

网友:
吧CUP座子拆了在通电看看

网友:
之前什么故障,如果之前不掉电。重点查有没有因为加焊造成小件错位,电容有没有异常。如果都没有问题,重新做U座。

网友:
拆座看看 ,不行就重做吧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,还是座子问题,重新烤,现在正常了

网友:
仔细检查一下CPU座旁边有没什么元件吹飞了~或吹短路了,或CPU里面里面锡点吹走位了,造成短路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