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1无法开机,

楼主(2010-05-06):
今天接台X31,换了C683后,开机点不亮,电流跑到0.6左右,CPU供电只有0.95V,查了好久,没有一点头绪,请教高手,有可能哪里的问题,望赐教。

网友:
插检测卡看跑什么数  跑00 就查南桥是否正常工作撒  ......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,还没搞好

网友:
希望楼主搞好后,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:
没一点思路路,郁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的自己下图看就明白了,这是X31维修的总结

网友:
X31的机子可以上诊断卡的  你看跑不跑码

网友:
你看看你那个上诊断卡跑不跑码。。。估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你那个小板上了没有?没有上就没有显示

网友:
先看跑不跑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