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S655R掉电维修一列

楼主(2010-05-06):
接修一台方正S655R,故障为开机电流上0.2掉电。拆出主板,是顶星代工的R18P,没有图纸。开机迅速测各电压都正常,确定没有短路故障,拿掉CPU不掉电了,电流上到0.7,怀疑是CPU坏,换一CPU故障依旧。上CPU假负载也不掉电,测cpu两路供电管,发现一路有波形一路没有,故障点确定了,查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A,换一片新的ISL6262A,上假负载通电试机,没想到直接掉电了,再换IS L6262A还是一样,这下有点晕了,开机时测各路输出,瞬间都有波形,芯片应该工作了呀!是不是没有CPU的原因呢?果然装上CPU开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很多笔记本不上CPU都要掉电的!

网友:
IBM 的板 没CPU掉电 百分百  这种现象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