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R自动超频~!!?

楼主(2010-05-06):
请教个奇怪的问题。。
一台华硕A6R的本本,,U坐旁边有两个DIP拨动开关100MHZ  133MHZ频率转换超频用的!
我手头这个不管怎么拨都是133的外频。
C M390  1.7  100外频的U愣是自己超2.26。用C M360  1.4的自己超1.8
郁闷啊。最近天热了,U动不动就抽过去了。蓝屏死机太正常了。。

本本修的少,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呢~~`

网友:
我只看到过DELL的降频,这倒没见过

网友:
55555555555555  囧啊。。。  经高人指点是DIP开关坏了。。。 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所以不管我怎么拨开关它外频始终是133,把开关给下来直接连线了。频率100 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