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KT3V主板内存电压低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块V星KT3V主板内存电压只有1.8V,更换MS-5不行(MS-5全新的),查内存供电管没问题,后查到一个二极管正极有2.5V,就将二极管短接刚好2.5V,现在只能用一条内存,用两条或三条就重启或蓝屏,三条内存槽单独使用都没问题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影响内存供电的除了MOS管,还有324,358等比较器一类的器件,这些都是需要查的。维修换件是需要查到问题的根本才会解决问题,盲目换件只会增加维修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