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ms-6566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今天接到客户的一个ms-6566的主板,是加电闪一下就不能再加电了。
故障维修: 1.先观察了一下外观,发现MS-5有被碰断脚的,哈哈这个有可能是保护的原因了,于是把磕掉的脚用线重现飞上,费了不少时间
              2.飞线后,加电测试后故障依旧啊,白高兴了,只能一步一步来了
              3.保护一般是U做短路造成的(大部分是,也有其他故障),先测量供电管发现有击穿的,跟换掉
              4.我想这回该没问题了吧,加电故障依旧  我晕了
              5.于是断电后测试了一下北桥,我晕居然000了,北桥坏了,这部白忙了吗,不甘心啊
              6.于是把U供电这一块的件全部取下(有的是U这部分电路导致桥测量时穿的),哈哈居然不短路了,太好了跟换U电路加电
                测试OK,终于是好了。差点没误判
总结一下,就是要多细心,不要轻易放弃, 真是一波三折啊
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我怎么听我老师说 是不能取下cpu的场馆加电的 。说是这样会烧桥的。至今没有试过不知道真的假的....

网友:
当然是真的了,要是实在不信你可以试下,哈哈

网友:
楼主说U电路的问题 U电路得件可广了 到最后也没说最终是哪个件引起的问题啊  说出来我们好学习一下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是不能拆下来加电的
是供电管和电源IC坏了 还有一个上管的G极的2R2电阻坏了

网友:
LZ好思路,我有一块VCORE阻值为0,回去测下U电路

网友:
最后是什么坏了   mos管还是6566

网友:
电源IC和供电管都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