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西门子810D、840D数控系统电源照片

楼主(2010-05-06):
大家好,请问一个坛中哪位大大有西门子的PC670电源内部图,部件号是 A5E00104867, VPS5P4430 。
这电源是三修的,工厂把电源自已修了修不好,然后又问我的上家修,我上家报价了他不修又拿去给别人修,现在又找到我上家要修,我上家拿给我修。(关系太复杂了)

    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,我们拆开发现电路板给人弄得乱七八糟,少了五六个零件(在PCB背面有几个元件位空了,有焊接痕迹),我们初步恢复发现无法工作,L6561有11V左右供电,但无输出。

如哪位朋友能接触到这机器麻烦帮我拆下电源帮我把PCB背面拍张照片。有偿也可以。拆这电源很简单,一分钟就可以拆完。

网友:
晕倒,上次我拆开过这个电源,但忘了拍照片了,不然的话就能帮到你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该电源本来可以修复的,结果有人贪心,本来他说有照片给我看,听我说了就差一个零件清楚就搞定了就说不修了,照片也不给我看了,估计想拿回去自已修,NND,白费我3个小时功夫。其实也就是差这一步了,因为这个零件比较特别,有三个脚的贴片,TO-252封装。接法比较怪,第一脚接两个200多K的启动电阻,第二脚也就是散热片接的是整流后的280正极,第三脚接的是L6561的供电端,现象就是接上去不启动,但有11V左右供电电压,我跨接了个1MR电阻到电源上后启动了,不过工作在间歇状态,类似于打嗝,有吱吱声。应该就是IC的供电不足,但在我记忆中就想不起来有什么样的IC是有这用处的。(绝不是MOS管或三极管)
这个电源有个比较有创意的地方就是输出有110W左右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在高压侧居然不用电解电容,只用了一个0.47uF的溥膜电容。然后PWM的IC用的竟然是用于PFC的L6561(IC没用错)。这种电源工作时不用风扇散热,可见效率应该很高。这电源的保护电路很齐全,高压侧过压,欠压,过流都可以让电源停止工作。用了很多贴片三极管,场效应管,四层PCB。
再次鄙视一下前几任维修者,焊功差劲,豆腐渣样焊点,到处乱接,一点电路原理都不通,该修的地方没修到,不该修的地方乱搞一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