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冠主板G31不启动,代码显示A1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块中冠主板G31,英特尔芯片组,开机不能启动,清除CMOS等5分钟能进系统(短了不能进)。重新设置CMOS设置重启又不能开机,诊断卡显示A1 24 25 六位诊断卡。求助中。。。。。
清除cmos

网友:
先刷刷BIOS吧

网友:
提示检查主板缓存芯片。

网友:
主板缓存芯片是指什么?没听到过这个名词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 不行就换一颗 bios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