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视频文件刻录到DVD光盘上播放

楼主(2010-05-06):
如何把视频文件刻录到DVD光盘上播放

网友:
刻录软件就有制作视频DVD的那一个选项

网友:
我克过DVD-RW,电影来的。好像跟普通的CD也差不多啊。我是用在电脑里播放的。

网友:
装个nero 软件,刻录就行了,里面有那个选项 制作视频dvd

网友:
随着网络带宽的不断普及,rm及rmvb文件格式的电影格式的文件越来越流行于网络之上,它以其较为优秀的画质和低体积的完美比例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。但是RM文件虽然很好,但是却有个缺点,那就是不能直接刻录在光盘上在光盘机中播放、在家庭影院上尽情欣赏并收藏,给一些有特殊需求的用户带来了不方便。很多朋友也想过尝试把RM文件转换然后再刻盘,可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软件,一些网站也介绍过用EO video这个软件转换rm为VCD的mpg格式,但是它的转换速度极慢(速度实在是太慢了,一部影片没有10个小时左右是转不好的),运行的时候非常占系统资源,而且转换出来的文件质量不高,有时会出现声音和图像不同步的情况。
“WinAVI Video Converter” 是专业的视频编、解码软件。界面非常漂亮,简单易用。该软件支持包括AVI、MPEG1/2/4、VCD/SVCD/DVD、DivX、XVid、ASF、WMV、RM在内的几乎所有视频文件格式,而且自身支持VCD/SVCD/DVD烧录。支持AVI->DVD、AVI->VCD、AVI->MPEG、AVI->MPG、AVI->WMV、DVD->AVI、及视频到AVI/WMV/RM的转换。在Pentium III 450以上的平台中,使用者能够在2个小时内完成AVI到DVD的编、解码转换

网友:
有些dvd撥放器可以撥放 檔案夾裡面的檔案
用nero  燒成資料光碟就行  我的光碟機是
PANDA的

网友:
装个PR或会声会影

网友:
我用的VISTA操作系统有刻录,可以安装roxio   刻录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