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700 加电就开机,开关键不管用.

楼主(2010-05-06):
优派VG700 加电就开机,显示正常.开关键不管用.按键板所有的键都不能用,开关键上也有3.3V的电压,追线经排阻.排容后到主芯片,按开关时主芯片引脚处有电压跳变,就是关不了机.不知道是那里问题,?请高手指点一下.
是按键板的问题,换后OK
芯片

网友:
按不加电思路维修吧,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,三极管,IO,南桥都可能会导致这种现像

网友:
对不起,没看清,你这个是显示器啊
其实开机电路原理大同小异,还是要找到开机电路中坏损的器件。

网友:
把开关拆了再通电看看 什么情况 全部换了开关再试试 再不行就跟线路查找
再不行就写程序

网友:
开关我一个一个测的都是好的,不知道是不是主芯片的问题,开关这个电压跳变送到主芯片后,不知道主芯是怎么关机的。

网友:
再重新刷编程吧 还不行的话有通用驱动板替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