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vbx-mx 不通电

楼主(2010-05-06):
此板是via芯片的,开机开关插针只有0.25v左右的电压,好像很底无法触发,查开关插针经过的线路,是经过一个822的电阻,这个电阻一端是3.3v的电压,把822换了,还是一样的0.25v。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所至?
华硕

网友:
看下开关针脚0.25v的这头··是不是还有到别的地方的电路·
·有的话·查那里··应该是有地方短路拉低了待机电压·

网友:
0.25v 的那端还应该连接一小芝麻管,控制开关的,换电阻电压都不上升,就更换小芝麻管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