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教一个内存焊接的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我内存焊接,听说深圳的兄弟不用松香,具体是怎样做的呢?
问题

网友:
用助焊膏!用松香效果不好!具体这样要看你的内存是什么封装的,

网友:
对于一代内存,我觉得用松香水效果很好,用天那水洗很干净,助焊膏也好用,就是不好洗干净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,我现在是用自己调的松香水,酒精加固态松香,然后用超声波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