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通电几秒就断电

楼主(2010-05-06):
通电不到几秒就断电了,再按下开关,又是通电几秒又断了,查通电后的电压只有cpu的电压只有0.9v左右,好像是低了一点,其它的都正常,它是由max1987的集成控制的,周围的器件检查后都无问题,不知是不是这个电源集成坏了。手头没有这种芯片可以换。如果可以确定是它坏了,我要去淘宝买一个来换。

网友:
上了CPU来量0.9V是正常的。具体什么型号,是独立显卡还是不是.要说清楚。要不谁来回答你的提问啊?

网友:
上次也修过一台华硕,开机几秒掉电,,加焊北桥,修好了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主供电问题,,自已看看吧,,,

MAX1987 MAX1988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.pdf

网友:
ASUS开机不显示掉电很正常,你就按不显示修

网友:
查一查几个供电芯片是不是虚汗

网友:
华硕有几款机器显卡有通病,开机上电后掉电。可以搜索下基地里面同型号的帖子看看

网友:
看看每个供电都出来没有  CPU供电没有也会悼电的

网友:
楼主是什么型号的华硕本本??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几台    都是进过液的      一开机到华硕画面就掉电了      加焊南桥也没用

网友:
搞北桥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,大多有效果

网友:
所有电压是否正常!~~  触发的这下 看看电感   波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也认为是先加焊北桥

网友:
還來可以加焊來處理~有機會來試試

网友:
加焊一下,看看电咸的电压

网友:
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啊

网友:
可能是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建议你先北桥看下,实在不行,慢慢找!

网友:
0。9V很正常,感觉是北桥问题,重新BGA以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