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0A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6):
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,拆开看下修的稀巴烂,故障是不开机待机0.06。主板BIOS,开机芯片,南桥。。。都动过。通电量下3.3V5V1.8V1.05V开机处也有19V.觉得有点不对劲1.8V1.05V应该要开机后才有的,于是先把他动过的开机芯片换下,效果一样的。想写下BIOS又没有BIOS文件。有点不想修了。我网上找下居然找到了BIOS文件,写下,通电待机没有那么高了只有0.2了,量下1.8V1.05V没有了。拿来开关板开下能开机,量下电压都出来了,上U内存显卡板,跑了,接屏亮了看到Lenovo了。。。。。问下BIOS不对也会使后续电压出来,莫名其妙?????

网友:
太神奇了。

网友:
怎么会这样呢 BIOS 也能影响电压吗  是不是比别的地方没上好啊

网友:
BIOS应该不会影响到待机电压的吧》?

网友:
竟然出这样的问题,怀疑这不是F40A的扳子。

网友:
根据影子冷锋的实地测量,这是真的,正好,我手上有一块可以亮机的F41机器,我试验了一下,我用料板上随便一个牌子的BIOS芯片装在F41的主板上,果真是啊,一插电,待机电压偏高了,达到0.05A~ 0.06A, 这是不正常的, 而且1.8伏1.05伏提前出来了,这是不对的.

网友:
有时候bios坏的确会有奇怪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但没搞定 当时没编程器 郁闷撒

网友:
弄的我都无语了。。。。

手中两个F40,一个集显一个独显,都是945芯片组的。。。
而且待机是0.06,故障不触发,汗。。。实在不行那我也刷BIOS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