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诡异的USB故障最新解决方法

楼主(2010-05-06):
机型:IBM T43
独立显卡,带铁盖的ATI X300
cpu:740 SL7SA 1.73/2M/533
北桥:915PM
南桥:82801FBM    IDE硬盘。
网卡:BGA封装BCM5751MKFB
声卡:AD1981B
故障:通电不显示就断电。拆机后侧电压都正常,也没有发现问题,于是把所有的绝缘胶带撕下来,发现版有点脏潮湿的东西,用水洗干净吹干之后竟然可以了。本来也有想过会好,放到一旁测机,测了一会可以,关了机一会在开又断,仔细观察CPU管理芯片有的点焊锡很少,该芯片是QFN封装的,以前有搞过断电加焊就好的,加焊后又可以了,这时测机全部正常,觉得开始断电可能也是CPU管理芯片的问题,只是洗板的时候有接触到。至此通知客户取机,客户拿回去后就说USB用不了,只可以用鼠标,插上摄像头和U盘都会死机。觉得可能是试机的时候强制拔电搞坏了系统,客户说从装了之后还不行,拿回来自己试了下确实如此,没有办法了,只有拆机在看。拆开后侧USB供电信号一切正常,插上视频后又不会死了,又用U盘试了下也可以,这下郁闷了,板上的胶带都有贴回去,难道是南桥下面壳顶到出的问题,试着不锁那里的螺丝,故障依旧,不想再麻烦了,找来图纸,查USB两个接口的信号到南桥中间也到充电接口旁边,不论USB能不能用怎么测信号都正常。就试了下由信号那里飞了四条线过去,<因为是两个USB》在测可以,装起来一切OK,。至此解决问题,好累,。图在附件中。

网友:
以后与到可以试下,如果行就不用做桥了。

网友:
看的不是很明白,从哪里飞四根线到哪里

网友:
飞先后就OK了,那还是没检查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呀。。是不是然来的线路上有小问题。。

网友:
好无语……怎么感觉很random

我不是专家 -2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以用就OK了,要求那么高有什么了,本来的故障就是不明显,现在这样用,如果会出问题那个隐藏的故障就会暴露了,那时在搞不是很方便了

网友:
那就不需要加焊南桥了吗   飞线就行了吗  那以后修机器就方便了 不用上BGA 了

网友:
牛人天天有,今天轮到楼主了

网友:
修好机子就是硬道理

网友:
楼主的意识是数据线的信号受充电电路干扰  数据信号产生错乱引起的是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