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5-06):
今天接到客户的机器型号是东芝M10不加电,刚刚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从0.04到0.01,按开关电流到0.3几,立刻就掉电了,电源指示灯狂闪颜色是黄色的,系统供电芯片上夜没有主电压,不只是什么地方出来问题,特此请教论坛里面的各位老大。指点迷津。谢谢

网友:
短路到0.3这里 应该是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 测量一下

网友:
可是机器就是在待机的情况下1904上面也没有主电压呀

网友:
图纸板号是什么 你说的1904是待机电压产生的吗 过保护隔离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