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981亮一下就暗

楼主(2010-05-06):
开机亮一下就暗,亮的时候很正常,暗了的时候关一下电源在开,又是亮一下,电源灯常亮,是什么问题,灯管吗??
ACER

网友:
换块高压板试试,先确定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亮度通道问题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些 检查 供电滤波电容 高压板 灯管

网友:
先用好屏点下看看问题是否一样 一样就换高压

网友:
高压板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之前试过灯管没换好...导至保护了...你可以这样检查一下...

网友:
我换了高压板 还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换了一个灯管 亮了1分钟后又灭了 什么原因阿????

网友:
先查电源部分再查高压部分

网友:
先用四根灯管 点一下试试 确定是灯管还是 高压板

网友:
全部装好就好了 我倒

网友:
高压板或电源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