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1330成功修复(小耦合电容惹的货)(未通过)

楼主(2010-05-06):
同行拿了台DELL X1330的机器来修 说客户以前拿去修过显卡 现在又坏了 我们也修过没修好 我插上电流表电源 电流跳到1A多就不跳了 电流就0.01A的往上面慢慢涨 (注:应该是元器件 过热上升而引起的 怀疑是CPU) 我拨下内存条 开机 指示灯狂闪 (注:这里应该可以证明CPU 内存条自检过了) 拆开机器 把主板取出来 大惊 显卡部分像烤糊了一样(焊锡膏 太多了)不知道这个显卡吹了多少次了 把他清洗干净过后 开机一样的现象 测试显卡上面的电压 1V 1.2 1.5 电压这些都有 显卡供电正常 我用BGA 设备压了一次 还是不行 干脆直接取下来植株 搞了半天跟没搞一样 现在晕了 怀疑显卡要么挂了但是测试阻值也是正常的 要么就是吹的次数多了 显卡版间断线了 把主板拿到手里仔细看了 发现显卡旁边有个很小的电容断了一样 测试是耦合电容不是滤波电容(只能够看到一点点瓷盘焊锡点)找个一样大小的换了上去 开机 恩 电流一下就升了上去 也有显示了 装机 考机一切正常  (总结:别人修过的机器 贴别是做了BGA的 一定要仔细看有没有少元件 O(∩_∩)O哈哈~)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电容真的很小,楼主眼尖,这么小的电容都能看出是坏了.学习了.

网友:
pci-e 有耦合电容的显卡 只要一个开路或者损坏 都是不过显卡的 有64根

网友:
没图片别想通过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