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E290G M键 不好使

楼主(2010-05-06):
就M键不好使 在DOS里 PE里 也不好使 其他键都好使 怀疑主板问题
主板
联想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下

网友:
接外置键盘 换键盘也不好使

网友:
外置也是M键不好使,那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外接也是M键不好用吗? 不可能吧。。。。这个应该很简单的,外接用的是U口 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是的楼主,你这是主板的问题,你看 一下接口IO
不行送到当地维修店去修一下

网友:
这个肯定是你的主板有问题,说实在的这种问题也不好修

网友:
外接M也不好使??应该没这种可能吧?????

网友:
我换了电源管理 外接就能用了 但是本机的键盘还是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