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液晶红屏,已排除灯管(有图)

楼主(2010-05-06):
刚拿到一台亮相15液晶,开机点亮后出现红屏,一开机就这样,一直这样,已经换过灯管,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是灯管问题,请教各位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!!

网友:
检测VGA线 , 如果没问题,更换驱动板看看

网友:
应是色温方面或从偏色方面来查,查下驱动板RGB信号线这一块,还有调一下色温看下

网友:
驱动板上那块芯片调色温

网友:
RGB信号,还有驱动板上的24那个片子。

网友:
1.测RGB对地值
2。进工厂模式试。多数是ROM出错了的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换vga线 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其他的问题.色温的问题.重写一下24C芯片.  就成..

网友:
好象少了绿色啊,查一下VGA座最上面一排从左起的第4个孔对应的脚以及其电路

网友:
多谢各位了,给了我这么多实用的技术信息!拜谢!!

网友:
先检测VGA线 或从偏色方面来查,查下驱动板RGB信号线这一块,还有调一下色温看下。。。。最后还不行的话 换驱动板试下

网友:
看不太清  好像是偏色 按前面朋友方法查   如果是灯管  拔下屏线  开机也会红的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更换了24C芯片就好了!

网友:
嗯,一般就是24C了

网友:
1、换根VGA信号线,排除断线,
2、驱动板上三原色线路跑跑,有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缺绿色,查一下,正负绿色差分信号。

网友:
先从VGA线入手.还有就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缺绿色,查VGA线和输入端电路

网友:
应该是少了一种颜色.你可以用个颜色软件看下,看少了那个色.

网友:
程序问题,刷程序吧,坛子里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