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10 笔记本的COMP 信号维修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台ACER4710 笔记本,开机电流上到0.9 跳到1.1左右不动,加焊显卡无果,后刷BIOS ,还是一样,无奈,对着板子看了一遍又一遍,后发现,CPU座子一角,有让你用风枪吹过的痕迹,但没有发现焊锡膏,客户说没有修过,手上又没有这个的板子,也无法比较,在基地下了一个4710的图,然后仔细看那个座子的那一角,发先有个R309 空了见图         这个电阻一端接地,另外一端到CPU座子U26脚,是个COMP1信号,请教高手这个叫什么信号,R287和R309按电路图应该是空着的,但我看iy到主板的R287是有个电阻,阻值为20欧的,于是我把这个电阻拆了,不行,补回去,然后再找一个20欧的电阻把R309补上去,再测试OK

网友:
观察很仔细,有的机就是掉了个把芝麻,就挂了,还不好修

网友:
如果不好好查电路图   这板真的不好修   楼主真的好细心啊     值得学习

网友:
Host的介面补偿

网友:
只知道是个补偿的信号

网友:
这就是电路图的用处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是斑猪,另一个是客服。这类人物的回答很是精辟,每次看你们的回复都有收获,谢谢啦,还有谢谢楼猪

网友:
楼主,有没有测过没有这个电阻,应该不会跑码吧?

网友:
电路图的作用的确很大,我们有很多疑难问题都是靠图来解决的

网友:
肯定是有上家修过.现在很多客户都不说实情.很多都要拆机了自己才能看到.很气人.

网友:
料板多就好办事啊

网友:
看到COMP1上的那个*了吧,这个元件是可以调整的,在某些情况下装。如果缺少,也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能少,也不能调整。Intel有严格要求

网友:
楼主不是调整了一下  标着54.9的楼主上了个20欧的

网友:
真看出有图纸的好处来了  要没有图纸  谁会想到那个地方啊

网友:
楼主在哪下载的4710图纸呀,能提供一份吗,本人也有一个Acer4710的笔记本,CPU没供电,没有图纸!正发愁呢!谢谢!

网友:
很郁闷七楼的讲话,没素质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哦。。。

网友(2010-06-17):
这个应该是补偿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