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m800pro-m v1.0a主板点不亮

楼主(2010-05-06):
主板型号:p4m800pro-m v1.0a  加电风扇转,但显示器不亮。COMS放电,换内存,不亮。诊断卡上CPU,有无内存跑码都是 D2.换内存也是D2。(从D0、D1、D2)

网友:
内存不过,查一下供电

网友:
测下各供电正常么  看看是不是cpu座空焊了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,时钟
刷BIOS
下压北桥看是否空焊

总之先进行不过内存故障的常规检查

网友:
排除主板供电和虚焊问题  就刷BIOS   不行在换I/O
三楼:和CPU座没关系      LZ这是INTEL    又不是AMD的

网友:
查内存电路 不行压CPU座

网友:
此板是ECS 915主板..CPU座也有可能导致跑D2....建议压下U座!

网友:
烧了一个小三极管,在COMS跳线旁边,型号好像是WW1

网友:
LZ换那个三极管好了没有啊

网友:
那是肖特基管,我估计按普通三级管量了

网友:
那个三极管用什么样的换啊。我找不到同样的。
还有这个三极管是我量COMS时不小心给烧掉的。和机器点不亮没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