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69VM跑F2

楼主(2010-05-06):
刚接到一块GA MA69VM-S2主板,开机测试跑F2,,上电量电压都正常,北桥有点烫,会不会是北桥挂了呢,,请各位指点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上假负载测试一下CPU_RST是否正常
如果正常
分别压一下南北桥和U座,看是否有明显的虚焊存在

网友:
跑F2说明北桥没挂,可能是北桥空焊,加热处理或重新植球焊桥,好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