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FZ15加电后电流反复跳

楼主(2010-05-06):
机器故障:加电后电流从0跳到0.6A,又跳回到0.1,如此反复。
从故障现象看,可能是供电部分有了问题。拆机量各电感,发现给显卡供电的电感PL5没有电压输出。检查相关场管,发现上管坏,其D极和S极已经短接。拆下,换个同样的,再上电检查,电流不跳了,但该电感仍没有电压。查显卡供电管理芯片ISL6268,其中第四脚VCC电压4.45V,VCCP电压5V。查这个芯片的文档,该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条件是:VCCP 5V+5%~5V-5%,VCCP相同。看来是VCC的电压偏低。查第四脚的供电线路,是通过两个电阻和VCCP相连,两个电阻的标值分别是2.2欧和4.7欧,量2.2欧没有问题,但标值4.7欧的电阻的阻值变成了40多K,看来问题出在这了。换了一个新的电阻上去,再加电,PL5的电压出来了(1.2V).接屏试,亮了。因为没有图纸,只好凭着感觉找问题,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同仁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没有触发, 显卡电感都会有电压出来吗?

网友:
呵呵 大哥好经验啊,我给你说我从来就没有修好sony的,他的保护性很强,而且资料也很少。顶个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