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130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6):
拿来时开机测试待机0,08自动跳到电流0.60,检测卡跑00摸u30发烫,就换了结果不发烫了,但是检测卡跑7C什么问题?在线等

网友:
其他 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?

网友:
CPU电压出来没有?

网友:
我量了所有的电压都偏高,压了一下南桥,故障一成不变,偶然碰到检测卡芯片好烫啊。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正好有一片一样的机子,一样的问题,期待中。。。

网友:
我重新枳了南桥,现在南桥不烫了,现在的情况是电流0.42按开关不开,等一会它自己开,CPU不热北桥热现在的电压是3.56V  4.73V  2.18V  7.20V  0.98V  1.49V有一个电感应该是18.5V的,高手指导一下啊。

网友:
自动开之后电流去到多少

网友:
是不是电流过大保护了

网友:
你输出的电压是不是也偏高?惠普的不插电池会自动开机的

网友:
HP NX系列的板子很怪的  你把所有的配件都插上在试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