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5-06):
IBMT43.无3.5V。C237。。C217.C230等几个点上都是16V电压。然后慢慢的往下降。。插上电源后马上拔掉电源。这几个点上还是一样有电压在往下降,,显卡,南桥,北桥都已取下。。谁帮我分析下,这中现象是因为什么引起的电压会慢慢降低呢。。

网友:
你先看看保护隔离过来那一个点最先开始降的

网友:
看似TB62506升压不断下降引起的现象

网友:
焊上一个保证好的南桥再测吧,好象跟待机有点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