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品牌机939主板一故障

楼主(2010-05-06):
客户拿来一块板 自动断电。症状:触发2秒后断电,判断不是P4头短路,不 插P4头一样断电。有时不断电不复位,发现CPU风扇
不转,换个风扇一样。本着先简后烦的理念,遂排查风扇不转的原因,打表测得CPU风扇跳线针上无12V电压,换下旁边1117稳压管,触发
后主板不断电了,诊断卡一路跑码,问题解决。
总结:CPU供电12V不 短路为什么造成断电现象,CPU风扇稳压管短路和CPU12V供电没有关联。谁来给个合理解释谢谢

网友:
BIOS检测不到风扇,就保护关机。

网友:
这个解释很牵强

网友:
遇见过此故障...上次有块MSI的也是这样..不过是检测不了CPU FAN 就一直报警!

网友:
有短路 就保护..

网友:
这种解释应该是正确的,IO是具有这种功能的

网友:
联想的就是这样的,属于有点智能的意思,用的是紫色的主板吧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,以往不插风扇都不会报警,下次注意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PWM是否检测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