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 321G 能用什么代换 急!!!!!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块杂牌945板。内存旁边给内存供电的电源管理IC(8脚)w83 321G烧掉了。请问有代换的吗?急啊!!!!!!!!
电源

网友:
w83321s可以代换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9202要改周边的电阻。最好找原型号

网友:
怎么改啊?大哥能不能教小弟一下。我不知道怎么改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