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加电诊断卡直接显示26

楼主(2010-05-06):
正常来说跑26正常,但是加电诊断卡直接显示26就没维修思路了,它不是从00或FF开始跑的。

由于自己没编程器,找同行刷了个原厂BIOS问题已经解决

网友:
这个不同主析不一样的
有的26就可以过了就可以显示了要看你是什么主板什么样的BIOS

网友:
楼上的,请注意

楼主是说,这块主板是一通电后,诊断卡就直接显示代码“26”啊!

这否可以当作不跑码来处理呢?

网友:
详细说一下 是  intel  还是 amd的 处理器
哪种型号的板子

网友:
华硕A8V-E 939针的主板 BIOS是PMC N1N7 06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