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打电脑维修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到夏天我们的客户就会有电脑被雷打坏
故障为不开机
一种;电源坏,以电源维修方法修,查保险,滤波电路
二种;主板坏,试电用手摸主板,网卡芯片发热,不正常坏,用风枪去掉,外回网卡好。注意一定要弄干净以防止电路短路

网友:
这个相当于常识...做的维修的都知道这点..

网友(2010-06-13):
南桥没被打坏算你运气好,我这边上次我一个朋友拿了两个精英945的主板过来看,结果网卡  南桥  pci也用不了 都坏了  usb都对地了,也是被雷打的。你是他衰不衰啊、、、

网友:
后天会收到一个雷击的主板,我看看是什么问题,然后再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