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图的主板是哪家的板子

楼主(2010-05-06):
机壳是东芝m300 但是同从基地上所下的图一点也不一样,也看不到料号[localimg=180,135]1[/localimg]
855PM 82801DBM 5200显卡 迅驰2代CPU

网友:


网友:
很像东芝的撒

网友:
东芝板啊  我有

网友:
我昨天修个这个机,东芝的,比较老的一款,具体型号没注意

网友:
内外全花屏,你的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图纸下错了,重做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M30呀

网友:
东芝原厂板,用的5200的显卡,显卡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重做一下显卡吧

网友:
换过内存试试了吗?

网友:
哇,,那种颜色的板我看起来就怕,,是东芝的板子,具体型号记不清了,,,M2,,M20,M50的吧,,之前修过一批,,竟然一片都没修好,,无从下手啊,BGA狂掉点,,而且他那BGA里面的走线很多都是内部的,,连过孔都没有

网友:
显卡确是5200的,上面带四片显存,那是有铅的,还是无铅的

网友:
另外哪有买这芯片的,问了几家,都没

网友:
这是东芝M30的板子,修很多了,做BGA的时候焊盘易掉点或断线,接线后也非常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