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丹丁8500GT显卡核心对地短路问题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块丹丁的8500GT..12V阻值正常..3V也正常..上机保护..打GPU对地发现短路..拆上管后不短了..换好的供电管上去还是保护..请教是不是GPU挂了???是否还存在别的地方短路的可能??

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..断开12V供电后核心还是短..确定核心挂了..感谢大家...

网友:
供电IC坏了

网友:
上管的控制信号不良,查PWM

网友:
上管驱动信号有问题

网友:
把供电IC去掉还是短..难道是GPU挂了或者是供电上面密密麻麻的小电容其中一个短??

网友:
电源IC的问题。GPU很少引发这种故障。

网友:
信号问题 你查下信号到了没

网友:
你不了解dc-dc  脉宽调制 的 工作原理不要乱动,不然 核心不坏的 真有可能 把核心烧坏
你说 拆下供电芯片还是短路,那你敢不敢拿个好的  显卡 把 ,电源控制芯片拆掉上机试下?!!
不要告诉我们 你是用机械表 测试的短不短路!
按照你描述的 12v 阻值正常!那发现 上管短路,上管短路了 12v对地阻值 还正常?

网友:
谢谢 显卡修好了 版主的回复..我想您没明白我的意思..也可能是我描述的不太清楚...是这样的..12V对地阻值正常..但显卡上机后电源保护了..拆上管后可以正常上电..但就算换好的管子代换上管上机还是电源保护..测量核心对地阻值为0..拆APW芯片后对地阻值还是为0..并没有在无APW芯片的情况下上电测试..谢谢..

网友:
说明12V后级短路,比如电容之类的。。

网友:
你实在不会测,就把12V相关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再上机,再保护说明GPU内部短了

如果你会测,其实GPU好坏是很好判断的

网友:
谢谢 显卡修好了,请问是换PWM好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