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通病

楼主(2010-05-06):
这几天我在网吧修一批明基显示器
故障为不开机
打开机子,
测5V正常
测开关有3。3V开关按天关电压无变化
猜开关坏换后正常
因有几十台这样的机子一样的现象为明基通病
以后大家要注意了
希望对新手有帮助

网友:
恩 不错 不过楼主你发错板块了吧,明基不开机还有C5707 9024  ~~等这些管子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太好了又多了解到一個常發生的問題了.

网友(2010-12-19)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是说按键板坏了吗?

网友:
明基的液晶按钮就是经常坏

网友:
LZ,这样的应该不叫通病吧,显示器按钮坏很正常,更何况是网吧机器,就再正常不过了

网友:
无论如何,这也是一个经验

网友:
谢谢提醒,时刻注意

网友:
地球人都知道的!

网友:
网吧的机子还会坏开关吗?网吧一般都是24小时开机啊,不关就不会坏啦

网友:
常来论坛走走,工作中少犯点错误

网友:
我怎么没有接过网吧的机制啊

网友:
是明基什么型号的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吧机器也会关机的

网友:
最常見的就是BENQ營幕按鍵故障了
再來就是C5707跟FU9024了
C5707可用C5706互相代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