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494C去保护的问题(貌似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0-05-06):
参照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hread.php?tid=37065&highlight=tl494c这个帖子说的是第二脚加103贴片电阻到12V就可以去保护,但是是挑起2脚来还是怎么样呢?我没这方面的经验还请知道的说说。
另想问的是  方正FH980-WA 电源板用的是多少V的电压我的这个16V左右,感觉好像高了些

网友:
一脚和十六脚接就可以了。修过很多了,有的是灯管坏,换灯管麻烦就这样去保护。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

网友:
上面写错了,是1和16脚接地

网友:
需要把1和16脚断开接地还是?、

网友:
一脚和十六脚互短  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是说把1和16脚飞线接在一起还是飞线接地?我理解能力不行的

网友:
哥哥,是飞线接地,I服了YOU``````

网友:
嘿嘿没办法,师傅没有教过只学18天就走了(师傅走了)另外就是这个板子是14V的。我这个高了怎么办?

网友:
1脚和16脚接地没用,直接把一个场管烧了换了正常。我把2脚吸空挑起与12V直接接一个103的贴片后接一路灯管正常测试中,16V最终也修好了电源管旁边一个二极管有些问题换掉后恢复了14V

网友:
1脚和16脚对地短接是去除保护的方法,它只是个检测的方法,不能做维修的方法。修好后还是把电路恢复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如果是灯管问题造成的保护,建议各位还是更换灯管的好,免得又有些后遗症,比如偏红,闪烁什么的。当然当时是麻烦了点。

网友:
主要是2个故障点顾客对收费不满意,只能如此了

网友:
你师父走了,去哪啦!挂了吗?

网友:
tl494一脚和16脚接地可以去保护,但是最好是先查一下问题,再行去保护。以免损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