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440进系统一会就花了。

楼主(2010-05-06):
GF440进系统一会就花了。GPU不能坏吧。怎样能修好呢。

网友:
GF440的卡基本不用修了,练练手差不多

网友:
GF440还是显存颗粒虚焊的常见,用刀头加焊下,能许会好。注意摸一下有没有颗粒发烫,那颗烫那颗就坏了。

网友:
测供电如果正常,就用软件测试,这样最好修

网友:
用软件测试显存吧!但440的芯片还是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楼主看到我们的回复请即时回应

网友:
大概是Gpu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