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问题非常纠结,慎入!

楼主(2010-05-06):
对于主板供电产生过程,一直比较模糊,模糊是不知道哪个芯片该产生几伏电压,而是产生的过程。现在就T40系统供电谈谈我的看法,不知道是否正确,还请达人指点一二。
     总体上应该分为四个阶段,
     第一步:Q16开启,Q17关闭,VINT16通过Q16的转换,按道理它转换后还是16V,因为Q16只是起一个开关的作用,由于L3对直流有阻碍作用,所以电流不能一下升得很高,而是在慢慢升高,同时在给负载供电。
     第二步:升高到一半即到负载电流时(设计时即是如此),开始一边给电容C511充电,一边给负载供电
     第三步:当流过L3的电流达最大时,Q16关闭,Q17开启,L3产生反向电动势,但电流方向相同,电流继续给负载供电,也给电容充电,电路通过Q17形成回路。
     第四步:当L3的电流减小到与负载的电流一样时,电容C511开始放电,它和电感L3一起给负载供电。
     第五步:Q16又重新导通,Q17关闭,于是又重新开始又一轮的循环,电流通过L3在慢慢的上升,只是这时电容也在放电,而不是在充电。
     现在又几个问题,
     一,VINT16通过Q16转换后是不是还是16V?
     二,当Q16刚开启时,电流是先给C511充电,等充满了再给负载供电,还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先给负载供电,等电流达到一定程度再给C511充电?
     三,电流怎样一边给负载供电,一边给电容充电的?这个过程是怎样的?
      注:附件是T40系统供电,尽量别下,下了要扣分,

第 67页.系统供电MAX1631.pdf

网友:
1 转换之后当然是5v了 不然 还要转换吗
  2同时的
  3 这里有5v的电压 你想象一下 一个5v的电压加在一个电容和一个负载上有什么作用 两者是并联的 你可以分开来理解

网友:
断续直流电路,只要理解就行了

网友:
呵呵,不好意思啊,星哥,我不知道下载这个还要分啊
关于第三个问题,电容和负载是并联的,给电容充电和给负载供电在第二步的时候是同时进行的,
但是Q16转换之后瞬间应该不是5V,因为Q16只是起开关作用,

网友:
你说了半天独独不把这个电源芯片考虑进去,是靠它的控制才使MOS管流出5V,你以为像一般电压转换,从M电压到B电压,到A电压简单通过一个MOS管就进几V,出几V。

网友:
看了楼主对于PWM电路理解的不透啊 需要几V的输出PWM芯片才发出相应的开启信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