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AX/55C 待机0.03,触发后0.25

楼主(2010-05-06):
昨天接到一台东芝本,待机0.03,触发后0.25。CPU芯片ADP3208 测得:4--3.3V,10--5V,12--5V,20--18V,25--4.97V,28--5V,33--5V,36--5V,37--5V,46--0.77V,47--0.77V,48--2.7V.其他都是0V。希望论坛各位老师指点。

网友:
自己顶下,等待中

网友:
你想问什么呢

网友:
触发后电流0.25A,电压没上全吧。

网友:
cpu没工作,换过3208,电源好信号没出来,不知道其他工作条件,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迷茫中请老师们解答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前面的电压肯定没出全,查一下

网友:
把CPU的主滤波电容换下试试

网友:
         测一下 3v  5v  等 电压是否  出来了。

网友:
3V,5V都出来了,充电有个0.8几v的不知道正常不,待机电流不稳定,时常跳动。还有个新手问题问下,是不是所有的待机电压都出来之后CPU芯片才会有电源好信号输出,如果没出就是表示还有待机不正常?

网友:
这款东芝本是用19V供电还是15V供电?

网友:
19V,是客户从日本收回来的

网友:
测各大IC供电是否正常,不一定是CPU,0.25 还没到跑CPU那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