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NV9600GT显卡用哪个版本的测试软件?

楼主(2010-05-06):
这块显卡上标的是9600GT进系统后认到的是9300M 显卡有两块,一块轻微花屏另一块花屏情况比较严重 显存是三星的共8颗显存容量是512M的用MATS9不能测试 其中一块加焊过没有效果 显存供电2.0V多  显卡芯片上的型号已经看不见了向大侠请教解决方法!
EVEREST显示的和系统一样是9300M  用基地下载的光盘上的MATS9 量产到U盘上检测不了这个显卡

网友:
用9600GT的软件测试,软件太大没法上传。。

网友:
上面的64*8的显存坏的还是很多的,修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焊

网友:
用PCI显卡或者直接进系统用EVEREST看一下是什么核心再用想对应的跑,不行就用通用那个MATS

网友:
2楼主

软件 太大了

上传到  纳米盘..给俺说 一下 下载地址 也可以呀

网友:
这个可能不是真的9600GT吧

网友:
EVEREST显示的和系统一样是9300M  用基地下载的光盘上的MATS9 量产到U盘上检测不了这个显卡

网友:
这个显卡是96GT

网友:
笔电9300m 访9600gt  mats 可能无法支援

网友:
如果你用软件查看是9300M 这个卡应该是8400M刷上来的9300M (GS)
不过个人觉得这个显卡不是刷上来的,应该是96GT

网友:
那核心都被弄得看不到什么型号的,进系统用软件查一下GPU型号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能详细说一下吗 ?为什么感觉是96GT呢?
11楼我该用什么软件检测型号呢?

网友:
换下电源芯片和晶振
看下有效果没·

网友:
这个不是9600GT
这个才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