逻辑门电路资料

楼主(2010-05-06):
我是新手  在自学方面对于门电路理解能力太差  高手们有什么更好的经验希望分享一下

但是或非门  与或门 怎么理解呢  请各位高手给与解答

网友:
LZ你应该知道 与=乘 非=反 或=加
或非门就是信号存在先或(加)再非(反)的逻辑关系 就好像数学中的X= -1X(1+2)
与或门就是信号存在先与(乘)再或(加)的逻辑关系 就好像数学中的X= 1+(1X2)
还有一个与或非门 但其实原理也是一样

我也是刚学不久 希望我的理解能帮得上LZ
如果有错的话就麻烦指导一下我

网友:
又学习了  支持,但是 对于门电路这个词我始终都是很含糊,什么是门电路?为什么有的主板没有门电路芯片?门电路是触发电路中的,希望高手门解决一下这个疑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