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000主板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块A6000主板,起出原因为开机电源灯迅速闪09几下掉90电,折机经检测,CPU 754 2800+.显卡为7300(大芯片).南桥(SIS 946L).北桥(SIS 756)空焊原因,用BAG台加焊后,方可点亮,将此机给客户用了,但客户用了第三天之后,问题又跟原来的一样,我以为是此桥坏了,就发了一个新的北桥,换上去之后,可以点亮,进系统测试一天,机器正常,客户用了两天,还是出现跟以前一样的问题,,我的头都痛了,但有一怪问题,此桥温度尽高到88度了,我怀疑可能是此桥温度过高造成的,有没有那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.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

网友:
之前修过一台vt芯片的同方机器,南桥奇热,插usb就死机,先换南桥,有所好转,拷机,时间长了还是一样。后仔细量各组供电,发现一组2.5v偏高,并且不稳定,搞定后,ok

网友:
所有的供电正常规,我听别人说,用无铅的桥做试一下,有铅的效果不怎么好。

网友(2010-06-21):
有人说SIS的北桥做好后散热要处理好  本来这个桥就是很烫的

网友:
不要乱换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先测全板供电时钟 看有没偏差的对应的修,不过现在的板发热量是大散热处理是个大问题,还有就是总线供电的电容不良也会经常 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修过很多754的笔记本。大部分掉电是因为CPU座有开焊的。

网友:
我有个MSI的865PE NEO2-V的主板 开机无显示 北桥南桥均有温度 南桥奇烫无比 手不能放一秒钟 从何处下手?我新手 无基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0-12-21):
华硕这个机器怎么都这个问题
看了好几个实例都是这个问题
可能桥的问题比较大吧
看来还是直接换版比较好
反正这个板不贵

网友(2011-02-26):
主板是不贵,以后还是有这种问题出现

网友(2011-05-17):
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!

网友:
检查下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

网友(2011-06-19):
我手里也有一个不开机的,换了南桥一加电马上就烧掉,拆掉后测供电电路都正常,
就是不知不加南桥有没有3V输出来啊

网友(2012-07-29):
我的是不亮机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