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风扇,温度高时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10-05-06):
DELL D620风扇,温度高时转一下就停,用DELL i8kfan控制它高速运转,还是不转。 换过一个新风扇,也是一样的问题。
刷过新版BIOS,a10,故障依旧。
不知是什么问题呀?

网友:
直接接个供电也不转吗?

网友:
这个是温控芯片损坏了 要更换  想简单就改一直转

网友:
直接把供电脚接个3.3-5V就好...一直转...温度马上降下来,我通常直接找5B电压

网友:
估计你接错了,直接接USB5V就可以让它一直转

网友:
查查风扇的供电部份

网友:
跟他整个长转的好了,这机温度高了烧显卡

网友:
最好弄直接转的  现在很多客户都是绝对直接转声音大都不像要那样 没办法 还要检查电路

网友:
用3.3B的可以了 还搞什么啊

网友:
直接接5V就好了,,不要搞那么麻烦了

网友:
直接接5V是告诉转,很大声的。
1..如果要慢速转,是不是接3.3v,要从哪里接?
2.我看了D620图纸,风扇+FAN1_Vout是由EMC4000 C_QFN40~D这个芯片的6脚提供的。
  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芯片? 有替换件吗? 需要刷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