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信TLM26V68故障一例

楼主(2010-05-06):
故障现象:无信号

搜台时发现雪花没有异常,在搜台的过程中测量高频头的电压正常,测量中放集成电路U14(TB1350FNG)电压,正确电压见后,发现电压值只有#13电压明显偏低,说明问题是因为该脚引起的,更换外接电容C173后机器搜台正常,测量C173已经有漏电的情况

高频头的电压1)4.3 (3)0 (4)5.06
(6)5.06
(7)(8
5.02 930.4 110
集成电路U14(TB1350FNG)电压:15.06 25.06 33.62 41.99 51.99 65.00
82.26 90.79 101.97 111.98 124.01 132.1 14 2.49 153.07 162.30 172.21 185.00 192.50 202.40 211.74 223.27 234.07 240 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RDEVPJZ@0X[)]6DFP[UGW95.jpg

网友:
楼主把图纸传上了啊~我们也好分析一下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