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-GJ556D的通病维修经验

楼主(2010-05-06):
一个学校的机房的联想LX-GJ556D坏了20多台,把检修过程写出来,同时也是这款机器的通病维修经验
1、接触不良
   第一,是场电路,表现为场只有一半,并伴有亮线,一半加焊OK
   第二,是VGA在显现管尾板的接头,这种现象表现为接上主机,仍然电源指示灯位黄色,无信号状态。加焊OK
2、高压包质量差
   通电行管很烫、或者行幅宽且不可调节、或者开机出现行幅宽的图像一会儿消失,一般都是高压包挂了。
3、行幅宽
   基本都是行幅调整管TIP122 CE击穿,跟换就好,如果更换还是宽图像,那就恭喜您了,高压包挂了!